正反馈能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吗

楼主(2009-11-24):
各位大虾,请问正反馈能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吗?
正反馈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
怎样有效的避免当二极管外加电压极性翻转时,工作状态不能瞬间完全随之变化的弊端?

网友A:
通常(单)正反馈是不稳定的,所以不能采用“虚短”假定。“虚短”是由深度负反馈维持的一种稳定状态。但“虚断”不同,只要在电源范围内,通常运放输入端都呈高阻,因此正反馈“虚断”仍然成立。

至于“怎样有效的避免当二极管外加电压极性翻转时,工作状态不能瞬间完全随之变化的弊端?”,采用快速反映的二极管。

网友B:
判断电路中有无负反馈,若有负反馈,则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若无负反馈,或有正反馈,则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
处于非线性状态运放的特点:
        虚短路不成立。
        输入电阻仍可以认为很大。
        输出电阻仍可以认为是0。
        工作在开环或正反馈状态。
        开关特性,因开环增益很大,比较器的输出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个稳定状态。
        非线性,因大幅度工作,输出和输入不成线性关系。

网友A:
判断电路中有无负反馈,若有负反馈,则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若无负反馈,或有正反馈,则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下也可能会进入到“非线性区”的哦——运放输出“顶天立地”了。

网友C:
运放工作于非线性状态时,输出电阻绝对不可认为是零。
工作于线性状态时,输出电阻很小,那是强负反馈产生的结果。没有这个强负反馈,输出电阻很小这个结论就不成立。

网友D:
运放工作于非线性状态时,输出电阻绝对不可认为是零。
工作于线性状态时,输出电阻很小,那是强负反馈产生的结果。没有这个强负反馈,输出电阻很小这个结论就不成立。 ...
引用 网友C:

不这么认为

网友C:
6楼:
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很简单,找个便宜的运放(LM358,324等),把运放接成一个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比反向输入端高,把万用表打到10A档,测量一下运放输出对地的短路电流就知道输出阻抗的级别了……

网友C:
楼上高明。
其实用不到10A档,200mA档足够了。

网友D:
运放提供不了那么多电流.....datasheet里面有短路电流参数.即使有负反馈,也一样.

可以接一个1K或100殴电阻试试.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下
理想运放模型输出阻抗开环是0.但实际运放会有一个小的限流电阻

网友A:
关于运放的输出阻抗:

就理想运放来说,自然其输出阻抗为零,这是由定义所得,也是实际运放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现实中所使用的运放,由于用途不同,绝大多数的输出能力都非常有限。表现在输出“动态”阻抗上,是一条随输出电流增加迅速上升的曲线(注意:在小电流下,“动态”阻抗可以非常的小,特别是那些轨对轨的运放)。

如果运放引入了反馈后情形又会如何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拿一个理想运放,在其输出端串接一个电阻,你会发现随着负载的变化,运放的输出也会变化(确保虚短成立)。这样一来若把所串的电阻合并到运放中作整体分析,会发现作为“整体”的非理想运放(输出阻抗非零)的“输出电压”不受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这便就得出在加入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下,非理想运放的输出阻抗几乎为零,其近似度取决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虽然在负反馈条件下,运放的输出阻抗近似于零,但伴随则会出现不到轨的现象,这也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网友F(2010-01-29):
虚短WHY不成立?

网友A:
虚短WHY不成立?
引用 网友F:

拿个蛋试验一下,看看是横着还是竖着稳定。

网友G:
虚短的逻辑与条件:
1,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2,输出不饱和
3,共模电压不超限

双极型运放虚断的逻辑与条件同上

MOS型运放只要共模电压不超限,都虚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2011-12-01):
运算放大器电路的输出阻抗与负反馈类型有关,有时不但不为0而且非常大,就看你采用什么类型的负反馈了。看看用运放构成的恒流源,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