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香版关于使用AD处理触摸屏的设计

楼主(2009-11-24):
我们想用STM32F103的AD进行触摸屏的设计(即省掉触摸屏驱动IC),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ST目前有这方面的设计吗?

谢谢!

网友A:
方案可行,有人做过,你可以在本论坛中找找。

ST的STM3210E-EVAL评估套件上用的就是触摸屏的设计,你可以在ST网站下载看看。

楼主:
香版:您好!
在STM3210E-EVAL_FW_V2.0.0中未能找到利用AD来做触摸屏的设计啊。
只有stm3210c-eval_fw有使用驱动IC的触摸屏设计啊。
请问是我没有找对地方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这个评估板有触摸屏,但不知道是否使用了AD的方法。

网友B:
用ADC进行触摸屏的设计,需要两路ADC输入,同时需要两路IO和四个mos管来控制触摸屏电阻的加电方向,可以参考s3C2410的触摸屏实现原理。

网友C:
我用过ADS7843做过,实际上就是两个通道AD转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有触摸后,会产生中断。估计你可以用AD窗口产生触摸中断。

还有一个问题,你必须给触摸屏一个产考电压。
我估计,问题不是太大

楼主:
我们现在仅仅是将触摸屏的X+、X-、Y+和Y-接到了MCU的AD上,没有什么mos管控制触摸屏加电方向,也没有参考电压。
准备直接用IO将X+置高,X-置低,然后利用AD读Y+参数;然后再将Y+置高,Y-置低,然后利用AD读X+参数。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有问题。
正准备动手调试呢?

网友A:
哈哈,STM32的I/O引脚有8种不同的配置方式,可以根据需要由程序员自由选择。

网友B:
楼上,你这样接的前提是你的IO端口必须是三态的,也就是能输出高阻抗状态,同时你的AD口在不做采集的时候要能配置成IO输出来供电,但很多芯片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你这个只能在特定芯片上用。

比如,将X+置高X-置低的同时,如果从Y+测量,那么Y-必须置高阻态,否则Y-的电位会影响测量结果测量X+的时候也一样。

下面这个是我的电路,适合任何有两路AD的MCU,ADCX测量的时候,YPON要关闭,反过来ADCY测量的时候,XPON要关闭,有的电路设计采用四个IO分别控制四个mos管,但实际上四个mos管是两两成对开关的,有两个IO信号就可以了,上面两个mos和下面两个极性相反。
其中的四个电阻外端分别代表触摸屏四个线,端点5是X+端点4是X-,端点3Y+端点2Y-

网友B:
哈哈,STM32的I/O引脚有8种不同的配置方式,可以根据需要由程序员自由选择。
引用 网友A:

当然STM32没问题,端口设置可以随时换,但是就觉得软件处理上太麻烦,换来换去挺凌乱的,而且一样是用4个口,接四个mos管也不是很复杂的设计,我比较喜欢通过硬件设计来减轻软件设计的复杂性。

网友A:
奇怪,我9楼的帖子是在看了10楼的帖子之后发的,怎么却跑到前面去了?:dizzy:

通过硬件设计来减轻软件设计的复杂性,确实不失为好的想法,但是有些应用对于硬件的成本要求很严,甚至1、2个电阻都要节省,这时尽管麻烦,也必须要通过软件处理。

网友B:
因为,我发了10楼的帖子后,发现图画错了,又删掉重发了(因为发现编辑不掉原来的图片。。。。)

网友D:
照着ADS7843的内部结构图画原理图就是了
包括PENIRQ也用它的
顺便批评一下7843的manual
TI的manual是所有厂家里最……%#……(&)的!!!

网友E(2010-03-12):
10楼的图错了吗? 13楼?

网友E:
谢谢10楼的图

网友F:
怎么没看到重发呀

网友G(2010-07-09):
我也正想做这个,交流下

网友H:
呵呵,我用STM32做了电阻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