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 6.7 内电层分割方法--急

楼主(2009-11-24):
(无正文)

网友A:
在电源层有专门的分割画法(呈负片效果)。一般分割原则是:共地电源挨在起,下面布有统一的地层;数模电源(含地)分区,若需要等电位则采用单通道连接,相关信号线(信号层)尽量在通道上通过;高底压(或高底功率)部分的电源尽量离的远些。

楼主:
说出来大侠别见笑,我现在不知在哪里设置,像在99SE里,是design->split plane.....
但是在altium designer里找不到,我不知应该在哪里设置,能指导下吗? 谢谢啊!

网友B:
基本知识。几乎所有的教程中都会介绍到的。
要注意的是重要信号线最好不要跨跃分割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重要信号线最好不要跨跃分割带”这点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今天终于看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去查看帮助找到的。在place->line,然后就可以分割了。自己之前真是笨。
    不过现在很闷,布起线来很难看,元器件又似乎没能作大的改动。我们布元件时,要考虑信号的紧凑性,还是考虑分割区域的一致性呢?没有头绪:dizzy:

网友C(2011-04-22):
在PROTEL中是用Split来分割,而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中直接用Line,快捷键PL,来分割。
点击“Place”(快捷键P→L)→“Line”→然后就可以画定区域了→通过Shift+空格来改变画线的方式→圈定一个区域之后→双击该区域→就可以定义你所需要的电源了。
    一种电源不能被另一种电源完全包围。当包围另一种电源的电源不是最外层时,这种包围就会造成回路。这样制出来的电路板是错误的。
    尽量将所有相同的电源过孔全部圈定在该区域中,极少量的较边远的话可以在电路图中用较粗导线连接;例如要给+5V的电源割出一块,可采用这样的方法:按住Ctrl键,鼠标点击任意一个+5V,然后所有的+5V点都会高亮显示出来,通过“[”“]”可以增加/减小对比度。这样你就知道+5V的电源都在哪些位置了。一一切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