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及“tyw”老师请进----请教关于电磁转换?

楼主(2009-11-24):
前几日发了个请教电磁转换的贴,得到了“maychang”及“tyw”老师的指教,现还想请教:
.
    现在图中增加了个[图3],这是国外近年正在研究的一种电磁转换结构,原文参见附件。那么图3和图2比较:

1)哪种结构当线圈通电后更容易被向下吸引(当然是电流方向正确的前提下)?
2)反过来:当有外力作用于线圈,使其上下移动时哪种结构在线圈中产生的电能相对更大?

谢谢老师能尽可能详细的帮我指明。

国外四极电磁发电原文

网友A:
主要由线圈瞬时位置的磁通密度(由于气隙中的磁通是开放发散的,需要计算线圈瞬时位置的切向分量,用积分表达)、线圈的截面积,线圈的运动路程决定。如是发电,要获得最大能量输出,需要负载阻搞与线圈内阻相等。

网友B:
要电能-机械能转换效率高,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气隙内磁密高,二是动圈电阻小。
图3气隙磁密比图2可能要低一些,因上下两块磁铁被塑料隔开的距离并不大,故此处有相当数量磁力线未左右方向穿过线圈,而是穿过塑料和空气构成回路。如果磁铁相同,那么气隙中磁密应该比较小。
图2中动圈完全在气隙中(引出线除外)。图3中动圈的每一圈分成若干小段,竖直的那小段并不受力(没有磁场),水平的小段受力最大,其余小段斜放,对称于竖直轴的小段水平方向受力互相抵消。这样,各小段中平均只有一半有效,另一半只是增加线圈的电阻。

楼主:
好象分析起来还是[图2]的效率要比[图3]的好,对吗?

楼主:
非常谢谢老师!!!

网友C:
直接用磁致伸缩线就是了

网友A:
磁致伸缩线有这么大的行程?机器人电子肌肉有希望了

网友C:
磁致伸缩可以做到几十米

网友A:
搜到的相关信息,磁致伸缩线主要用来做位移传感器。但是要用来用在楼主的应用中,恐怕还不行,因为磁致伸缩效应最大的材料是一种稀士合金,磁致伸缩率为千分之二,变形的程度十分小。

网友A:
9天有什么资料,共享一下,3Q

楼主:
非常感谢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

网友D:
楼主好像是做喇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