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RAM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由于编程需要要从ram中指定位置分配2Kb的空间存储数据。
现在遇到问题没想明白。
1.ads中没有在指定的地质定义一个数组的方法。
2.如果使用指针,可以指向某一具体位置。但是如何能够保证这一位置起的连续空间,不被编译器用来分配其他变量呢?
3.arm编译器在分配ram空间时,其分配原则是什么?是不是从低地址开始连续的分配。若是这样就可以通过计算变量的个数,知道从某位置起就是空余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没做过,
以前做DSP时,
好像可以先用指令分配一定大小的内存,
同时获得该地址段的首地址。

网友B:
没用过ADS,感觉这个编译器比较难用,不易理解。
如果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能够将RAM的一小部分空闲出来不使用,倒是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是IAR好,直接定义就行。

网友C:
需要在scat文件中把你需要的空间预留出来,这样这部分空间就不会被编译器分配给随机地址变量,然后在程序中通过强制指针指向来访问,比如你要在0x00200000的地址访问一个int型的数组

int *p = (int*)(0x00200000);

然后通过p[0],p[1].....访问。

scatt文件的写法去看ADS的文档,不是一两句说的清楚的。

楼主:
感觉好有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