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932多机SPI通信

楼主(2009-11-24):
请教2片LPC932通过SPI连接,双机互为主从(可以互相发起通信),另外外扩一个SPI接口的铁电存储器,两个单片机均可访问这个铁电存储器(用于存储一些系统参数)。请问如何连接硬件?有无参考例程,谢谢!

网友A:
多机通信,
要进行片选的话,
是不是要加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