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下方过孔太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11-24):
画了一块EP3C16Q240的板子,考虑到成本就做了两层板
滤波电容放在芯片的背面对着引脚,在芯片下方打了很多过孔,大约40多个吧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多层板影响地平面完整性,带引脚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BGA影响大,因为间距太小,地引脚太多时才折中考虑,几个地引脚公用一个过孔

网友B:
我认为不会有影响,一个地引脚对应一个过孔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C:
放心吧,过孔不要排成一条线就行,
你没有看到BGA肚子下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过孔啊。除非用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