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降压-升压驱动IC型号

楼主(2009-11-24):
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9V--40V,
输出电压:28V,
恒定电流:70MA.
请各位推荐一个这样的降压-升压的IC

网友A:
直接去几个大一点的电源芯片厂家去看吧

网友B(2009-12-27):
降压升压功能都有的这种IC功能很少的。

网友C:
要用2级DC/DC变换。第一级升压到40V,第二级降压到28V

网友D:
SEPIC方式就行了
可以用3843来做,只是因为输入电压最高40V,所以IC的供电需要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