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强)

楼主(2009-11-24):
此灯具24K和两个三极管的地方老是被烧掉,请各位大虾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灯具是灌胶的

楼主:
 两个三极管下面有个30R的电阻来限流的,急,请各位大虾分析以下

网友A:
应该在Q2的基极加个限流电阻,
RA1分压驱动Q2

楼主:
     Q2基极加个电阻但是产品也有烧现象,我是在Q2基极和Q1的发射极间加了个电阻,有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B: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用数字示波器逐一检查各元件引脚

网友C:
器件功率小了。

串电阻限流就是了,有必要恒流吗?

楼主:
首首先谢谢各位的分析,此电路要恒流的,我们测试个个参数,发现24K的电阻阻值减小了,请帮忙分析怎么会减小呢

网友D:
在Q2的基极和发射极各加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D:
在Q2的C E 并个电阻

网友E:
24K的电阻阻值减小?带电量的?

网友F:
电阻与上边的r1并联了,电阻减小。
我同意Q2的基极电流过大

网友G:
把你所用元器件参数说详细点才好分析!

网友C:
Q2基极的电流大不了,有负反馈。
电路的恒定电流大约是23mA,Q2基极电流也就几百微安。
Q1的损耗最大为:(24V-18V)×0.023=0.138W  (不考虑R1,楼主没标阻值,既然用了恒流,又加R1,不解),不大。
24K电阻的功耗也不大。(不会是0201的封装吧?)

问一下,24V电压稳定吗?

网友H:
R1分担一部分Q1的功耗,然后万一系统出问题或者生产检测不小心短路部分电路的话有个缓冲,我一般也加了这个电阻,有时候添加一些冗余器件是没法避免的。

网友I:
你选的三极管不会是耐压小于24V的吧?把三极管型号说下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24V-18V

网友I:
灯的压降为3V,有6个灯

网友J:
我仿真出来的只有10伏。

网友J:
动手做了个,和仿真的值差不多。11.43V。想问一下我们计算LED压降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按3V来算的。

网友K:
LS的R3不对啊

网友J:
那个是错的不过影响不大,我原以为是楼主把参数弄错了,所以试了一下。实物测试我是按照楼主的参数接的。

网友L:
19、21楼,如果你用白LED或蓝LED就不会是10V了,楼主用的可能是白色LED。
楼主:首先R1多余,其次,电阻和Q不要被灌胶,其三,不要用24V,用20V就够了,其四,将RL1接Q1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且大小为4.7K就好了,要保证两三极管不饱和才能恒流

网友M:
这种LED电路我做的多了,楼主把Q2改成4148(一个或者两个),再调整一下RAL电阻,使得电路恒流在20MA以下。 假如是红光,黄光的话还需要R1电阻,白光蓝光就不需要了。

网友M:
还有24K的电阻是不可能坏的,除非接到高压或者电路板哪里碰线

网友N:
根据仿真Q1的功耗大约0.33W.
  P=(14-0.75) * 0.75/30 = 13.25 * 0.025 = 0.33 w
这个功耗加上灌胶,有没有可能导致烧管子呢??

刚学电子,冒昧乱分析,见谅见谅。

网友O:
楼上的分析,没有算等的压降,算起来功耗会很大。
个人比较赞成23楼的说法

网友O:
不是等,是灯

网友N:
我都是根据模拟的电压算的啊。 XMM3 = 14V, XMM2 = 0.75V
还有请教一下,对于这个情况,0.33W这个功耗算不算大?

网友O: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这个功耗要看一下Q1的管子参数了

网友P:
可能散热不好

网友Q:
回复 网友J:
LED就是特殊的二极管,两端的压降跟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有关系的,不是恒定的值,可以看下二极管规格书的If-Vf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