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电源布线的疑惑.

楼主(2009-11-24):
大家在PCB布线的时候,用过下面这种布线方式吗?见附件,节点处放置的是元件。我还看到有的说法是电源线不能形成环路,疑惑了。

这种方式被称为电源总线网络法,即让电源总线相互交叉,而把对噪声和压降敏感的元件放在电源线网络的交叉点上,使得每一个元件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回路。

网友A:
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B:
这个属于两层板的布线方法,电源呈现井字状,使压降最小。

楼主:
大家继续说说自己的看法啊,就是两层板

网友C:
其实一般的两层板都是交叉井字走线的,更多想知道可以下个教程看下

网友D(2009-12-31):
很感兴趣 有人具体的说一下吗?

网友E:
学习了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F:
还能这样走线!看看。。。

网友G:
感觉这种方式要说的应该是将电源线和地线垂直走,不要平行走。
lz的图是理想状态

网友H:
两层板的地线有这么用的,可以将环路分割,减小单个环路面积达到抗干扰的作用。
没见过电源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