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延电路的问题,如何做的功耗低,稳定

楼主(2009-11-24):
想做一个RAM保护电路,RAM使用电池供电,设计一个按键,当按键按下一秒后RAM内的内容清空(RAM断电),如何设计才能既稳定,功耗又低。时延电路与RAM使用一块电池(电池可充电)。

网友A:
PNP三极管关断电路,阻容延时。
稳定一点,可以考虑比较器或者运放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