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输入捕捉能捕捉自己产生的PWM的下降沿吗

楼主(2009-11-24):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T0产生PWM,84K的,用T1的输入捕捉来捕捉脉冲的下降沿,同时开始计数,但我发现输入捕捉中断不响应,然后把T1用做计数器,外部中断0,下降沿中断在开始计数,但是我发现在没开计数前,TCNT1L中有数据,研究半天问题没解决

楼主:
顶一个,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CPU怎么知道输入是谁产生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产生中断的时候会不会影响CPU产生的PWM

网友B:
AVR的PWM是硬件完成的,设置好参数后,只要不改动参数就能一直产生PWM输出,就是死机了也能产生输出(不改变PWM参数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