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FSMC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STM32F103xCDE系列的FSMC多主访问冲突的bug什么时候能解决啊,ST还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吗?通过对STM32市场定位的了解,似乎ST不是很急于解决这个bug,毕竟用到的人比较少,但是如果解决了,STM32的应用范围不是会更广吗

一直在用STM32系列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STM32有很多优势,尤其是带有FSMC的特点
但是这个FSMC确有这么大一个bug,让人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上了OS,必须要用到外部ram,同时设备需要dma支持,但内部的64kram不够设备使用,由于stm32的这个bug,项目的器件选型迟迟没有定下来,实在不行就只能用arm9了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复杂吗?

FSMC多主访问冲突的bug以后的版本会解决吗?
如果会,那大概是几个版本后?新的版本大概多久会发布?

不明白为何避而不答。

网友A:
不是"避而不答",是没有答案。

改肯定会改,但我没有时间表。

楼主:
哎,痛苦啊,STM32啥都好,就这个bug让我很是郁闷。
看来只能先用软件规避了,以后改了再升级芯片。

我主要是担心这个bug的修正不在ST的计划内,毕竟目前DMA和FSMC分别是可用的,并且其他厂商的同类Cotex-M3的产品都没有FSMC,所以此bug对ST的市场推广来讲影响是比较小的。

网友B:
技术上尝新往往意味着当小白鼠,呵呵

楼主:
当初选择STM32也是因为相比同类产品有更好的功能,比如12bitADC,DAC还有高速的GPIO是我最喜欢的。

你说NXP为啥就不开窍呢,老整个10bit的ADC在那晃,都晃了多少年了,产品出了好几代了,还是10bit,现在10bit的ADC都烂大街的,一点儿竞争力都没。最开始放弃NXP的原因还有他那个GPIO的速度,还比不上51,虽然后来改进了构架,但试了也不咋样。这种情况下必须当小白鼠了。

网友C:
是啊!我怎么也觉得ST好像对这个BUG不怎么关心,

网友C:
对这个BUG也是恨之切啊!使之前的很多设计方法都改了!

网友A:
说实话,LZ如果要上OS最好使用ARM9,一般OS都需要MMU,而STM32恰恰没有MMU,不适合使用操作系统的应用;如果喜欢Cortex-M3的性价比,也建议选用CPU频率大于100MHz。

楼主:
回香主,上的是RTOS,不用MMU,内核较小,但应用程序对数据内存需求量大。
ST的Cortex-M3系列最高只有72MHz吧,不过已经足够了,Cortex-M3性能出色,相当于100M的ARM7了,其他公司的产品在外设上不能满足要求,比如ADC只有10位,而且速度不够快,DAC单元过少甚至没有等,否则就只要外挂ADC或DAC了,但成本是问题(12位以上,1M采样率的ADC价格都能买个STM32了),最主要的是都没有FSMC,RAM容量无法扩展,不能满足大数据量的要求。
综合来看,STM32是最佳的选择了,当然,如果FSMC的bug修正了,这款产品就几乎完美了。

用ARM9也不是不可以,但性能上浪费不说,而且成本较高(SDRAM在中小容量时没有多少性价比),生产废品率相对较高(ARM9普普遍都是BGA封装了,本村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BGA非常容易出焊接故障),对我来说是实在没办法时的选择。

发这个帖子也只是希望ST对这个bug能有足够的重视,尽快修复,如此将是众多开发者的福音。

网友A:
谢谢LZ的支持。

根据我的经验,要修正这个Bug,需要做较大的改动,要花不少时间,结果怎样也很难预料。

对于你的应用,建议通过2个办法绕过这个Bug,1)使用内部RAM作为DMA的缓冲区,2)在DMA传送数据到外部RAM时,限制程序只访问内部RAM,或执行WFI、WFE指令等待DMA完成。

当然,如果在DMA传送出错时能够重传数据,并且在碰到这个Bug而进入错误异常时能够通过软件恢复,则可以更高效的工作。

网友A(2010-04-21):
多主访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另外STM32已经有内置768K和1024K Flash的型号,内置RAM也扩大到96K字节。

网友D:
STM32的AD最高采样率跟USB时钟的冲突这算不算BUG?
是不是ST也根本没考虑过要修正这个**肋

网友A:
STM32的AD最高采样率跟USB时钟的冲突这算不算BUG?
是不是ST也根本没考虑过要修正这个**肋
引用 网友D:

看你对"BUG"这个说法是怎么理解、怎么定义的,按照我的理解这不是BUG。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奥,没啥,看样子ST对这个问题也是和您一样的看法,忍了,呵呵

网友E:
要改硬件确实有点费劲,还不如从软件上着手,不过ST应该提供一种方案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