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无法想象想象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今天在测试灯具时,发现电阻阻值有变大和有变小的影响电路,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么种现象呢!可以保证的是电压输入正常,电阻功率也在范围之内,请各位分析以下,谢谢!

网友A:
没头又没尾的问题,确实无法想像。

楼主:
汗,最近在分析异常中发现有这种现象:比如我用的电阻是1206封装 10K的,但是检测发现把这个电阻换掉就好,对这颗电阻进行测试,发现他阻值变小啦!又10K变为150R啦!还有发现阻值变为无穷大的,不知道是何原因,特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B:
确认你的料没有问题,并且电阻工作的功率在其额定功率以下,很少见电阻失效的。

网友C:
电阻放在电路里 ,有其他电路并联,当然会变小 。

网友D:
是不是超过额定功率了?电阻一般很少会出现问题

网友E:
戏弄我们?或者你没有描述清楚其背景,其环境等

网友E:
电阻被灌了胶,并且是大约23V/24K的电流,长时间发热但不能散热,当然会看见印刷板烧变色,电阻也会莫名其妙变值

网友F:
温度高了的话阻值应该会增大吧。

网友G:
阻值大幅增加是损坏了,通常是热损或机械损伤,阻值变小了,要么是外部材料导致的短路,要么干脆焊错了。
楼主首先应当正确、完整的描述自己的问题。

网友H:
问题不说清楚,没法回答,多种可能不如从何说起

网友I:
不知所云

网友J:
纯粹滴标题党,哈哈:lol I donot know what do you say

网友K:
电阻的工作条件不只是功率呀。不同的封装的电阻工作电压不同,不同的电阻工作温度也不同。至于会变小没见过。

网友L: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LZ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M:
电阻难道被烧坏了

网友N:
电阻变小不可能

网友O:
问题太笼统,多说无益

网友P:
你应该从电路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