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米们,求恒流源问题

楼主(2009-11-24):
驱动LED的,可能是3,W,5,W,7W的,我用了几种方案,一种也不敢尝试,我怕把那脆弱的小灯给弄坏了:( ,我传几个图片吧
单片机的输出PWM控制LED,最高频率300HZ。我觉得运放那个挺好的,可是要用电池供电,还是选择单电源的运放好,从双到单,我不知道怎么转。:(

网友A:
用开关恒流吧,线性的功耗太大。
你那几个PWM控制是不行的,其实还是线性的,只不过是间断通电。

楼主:
谢谢awey,是要让灯那样闪的,用电阻作负载的时候用示波器测,电压一下拉下很低,而且电阻,MOS管都很热,我不敢用真的灯来试了。您说用什么方式好呢,对于1那个图,要不要什么保护装置?我看他们有用热敏电阻直接接灯的,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请说明输入电压,LED灯的电压。

线性恒流电路的功耗等于(输入电压-LED灯的电压)×电流,这个都不能太大了,
不然效率太低,而且发热很厉害。

既然有PWM,建议参照LED驱动IC的电路(找一个驱动IC的Datasheet,里面有应用电路),
自己做一个开关恒流电路。

楼主:
打算用9V的电池,LED是5W的,大概是700MA的。这里的线性恒流和非线性有什么区别呢?谢谢您

网友B:
LZ,首先要学会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功耗、耗散功率哦~

楼主:
谢谢洗碗机,我用PWM边控制灯的闪烁,边作开关来实现恒流吗?我很想知道,那个编辑为1的图,如果用来接LED,还要考虑什么?比如保护电路什么的

网友B:
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散热,特别是“那脆弱的小灯”的散热。
只要散热措施合格,“那脆弱的小灯”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另外提醒下:
要恒流输出700mA的话,运放的正输入端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0.7V啊,是吧?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个淘宝上的卖家,我很想尝试下灯亮不亮,我老大说是5W的,我就听淘宝那人说的,接了个5V电源,结果,它夭折了。刚接上的时候很亮很亮的,之后再也不亮了

楼主:
谢谢 王奉瑾,我提过专用IC,人家好像故意让我这样搭电路设计,我也不反抗了,把一个没有规格说明的来历不明的小灯给害死了。

楼主:
太简单了不好,我原来想加个热敏电阻了的。呵呵。我就用上面那一个图,带358和MOS管那个了。不考虑什么效率了,太麻烦了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模拟LED的电阻两端波形的时候,电源电压被拉低很多,而且电阻,功率管也都更发烫了,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应该很高的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C:
LZ是做警灯的吧,闪烁着!!!
恒流源其实很好做,关键在于取样控制方式为电流负反馈,不要使用电压负反馈即可,同时要保证所取样的电阻或其他信号的动态值要稳定。
你发的图没有一个可以实现恒流,只有第一个靠谱。还要考虑你的LED的接法和个数和Vf值。

楼主:
您说的第一个是317那个吗?还是358加MOS的那个?我传图的时候删过,但是没删掉,所以重复了,不是警灯,是频闪灯,LED就接一个,VF值,我也不知道,原来有一个,但是没手册,什么标记都没有,让我给试坏了。

网友C:
啊啊,正好我做过很多频闪灯的设计,如有需要请邮件或短信联系我,我给你现成的电路图。

楼主:
真的吗?
那你用QQ吗
多少号,我的是158534730

网友C:
我已经加你了,你也可以加我:

楼主:
嗯,好,我刚上线:)

网友D:
楼主考虑问题太复杂了吧,画这么多电路?
控制亮度需要PWM,但LED工作模式要么恒流要么限流,PWM不该去调节恒流或限流,应该是调制
两只晶体管两只电阻加上PWM信号就能搞定,不要想太复杂的电路了

网友E:
按你图上画的,电阻这么小,不发热才怪,把右边两个电阻加大

网友F:
收藏了,此帖,虽然不成熟.
M蝴蝶弄完了后能发个"最终设计图"上来参考一下么?
多谢.

网友F:
收藏了,希望楼主能将最终出炉的电路图粘上.
也好练练眼力,方便日后发现M蝴蝶.

楼主(2009-12-28):
最后电路是个3合一的电路,

网友C:
:( 楼主,自从俺给了电路后就消失了,俺也想知道结果哦。哎……

网友G(2010-07-27):
恒流源,学习中

网友H:
感觉这上面的人好好啊
多学习

网友I:
24楼的电路很早以前就用过,温度特性不行,夏天用得好好的,冬天就不行了。

网友J(2011-04-11):
如果觉得它脆弱,就弄个大电阻保护着。

网友K:
请说明输入电压,LED灯的电压。

线性恒流电路的功耗等于(输入电压-LED灯的电压)×电流,这个都不能太大了,
不然效率太低,而且发热很厉害。

既然有PWM,建议参照LED驱动IC的电路(找一个驱动IC的Datasheet,里 ...
引用 网友A:

09年的帖子啊,
我的电流3A呢, 看来我得用PWM方式了,
还不太懂,先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