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烧写代码问题

楼主(2009-11-24):
各位好,我现在板子9260,只有nand flash 和两个SDRAM,我用USB烧写了一次nand flash 然后就再也识别不了USB了,所以现在就怎么也烧不了代码了,请教各位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烧写呢?假设换一个新的nand flash ,开机后能打印出ROMBOOT,这个代表什么呢,因为这样在超级终端也不能输入命令啊!!请教各位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A:
呵呵,楼主菜鸟啊,我也不清楚,帮顶

网友B:
NAND 上的用户代码已经运行,所以USB无法连接。
看看芯片内部的BOOTROM的运行流程,数据手册上有明确的写。

网友B:
要搞清楚芯片内部的BOOTROM是用来做啥用的。
如果只有NAND,那么firstboot一定要加入删除功能,当一个指定的按键按下,删除NAND内容

网友B:
不然就得用JLINK配合SAM-BA来擦除了,这种方法不是每次都能正确连上并删除NAND。

网友C:
断开片选重试,这种调试时最好将片选线用跳线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