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和2440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吗?

楼主(2009-11-24):
都是ARM9,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呢?两者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支持大页的nand,还有工业级温度-40

网友A:
多了一个camera interface

网友B:
价格不仅取决于功能性能,而且还取决于出货量,也就是说用的人多了价格就会下降

网友C:
把两个的DATASHEET对照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2440多了camera interface,多了AC97

楼主:
把两个的DATASHEET对照看一下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太繁琐了,能一下知道还问你们啊

网友E:
支持大页的nand,还有工业级温度-40
引用 网友A:

别被这个家伙误导,有工业级温度就是工业级芯片么?

网友F:
我也一直以为呢……难道不是……

楼主:
哦,明白了,有工业级温度不一定是工业级芯片啊

楼主:
没人再来讨论讨论了?

网友G:
1、主频2440可以405MHz,2410可以到220MHz
2、RTC电压2410是1.8V,2440是1.8V~3.3V的
3、2440 多了一个Camera Interface
4、配置从nandflash启动的时候,多了几个管脚要配置,硬件上的,GPG14,15,16

网友H:
1、主频2440可以405MHz,2410可以到220MHz
2、RTC电压2410是1.8V,2440是1.8V~3.3V的
3、2440 多了一个Camera Interface
4、配置从nandflash启动的时候,多了几个管脚要配置,硬件上的,GPG14,15,16 ...
引用 网友G:

2410 不支持 大page 的nand ,2440 支持。

呵呵,还有LCD 驱动能力不同。

楼主:
楼上说的是主要的价格不同的原因吧

楼主:
没人讨论了?结贴算了

网友I:
阿南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当然了!阿南是谁啊!

网友K:
1.中断控制器有所不同,2410 55个中断,2440 60个
2.工作电压不同,2410 1,处理器核工作电压1.8v,而2440 处理器内核,分为1.2v/300MHZ,1.3v/400MHZ
3.工作频率不同,2410 最高为203MHZ,Fclk高达400MHZ,Hclk高达136MHz,pclk高达68MHz
4.相机接口 2410,不支持,2440支持

网友L:
两者很多地方很相似,2440比较高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