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的jlink v8,无法识别lpc222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24):
提示是无法识别arm核

网友A:
你在COMMANDER下试下呢,然后看下你板子的JTAG接口管脚和JLINK照么?

楼主:
jcommand后是这样的,有电压,也找不到核啊

网友A:
看下你的JTAG接口和JLINK是不是一样的,有的板的要转接板,把板子的JTAG贴出来看下```

楼主:
jtag是飞线的

网友A:
看不出来,再仔细检查下吧,应该支持ARM7的!

网友B:
目标芯片有没有处于IS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