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3产生中断 如何使用

楼主(2009-11-24):
我想用VC3来定时,比如定时1ms,
每次定时到都产生一次中断,
用什么语句来判断VC3产生出中断

楼主:
就是说如何编写VC3的ISR

网友A:
首先在boot.tpl中VC3中断的地方加ljmp,
例如(C)
org   18h                      ;VC3 Interrupt Vector
    //`@INTERRUPT_6`
ljmp _myvc3interrupt
    reti

在main中开CPU中断,开VC3中断,定义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yVC3Interrupt ;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M8C_EnableIntMask(INT_MSK0,INT_MSK0_VC3);
-------
-------
}

定义你中断处理的事情,这里你是想delay1ms
void MyVC3Interrupt (void) // VC3 interrupt routine
{
//add your code
}

楼主:
晕晕乎乎的,好像差不多,多谢楼上

网友B:
jxin很厉害,说的应该没错,呵呵

楼主:
确实啊,感觉是高手啊

楼主:
不知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呵呵

网友C:
感觉比较麻烦

楼主:
确实很麻烦啊,哎

楼主:
一直没人说,算了,结贴了,哎

网友D:
boot.asm中增加ljmp
org   18h                      ;VC3 Interrupt Vector
    // call        void_handler
    ljmp   PSoC_V3_ISR//增加的代码
    reti
新建.asm文件
include "m8c.inc"
include "PSoCGPIOINT.inc"
export   PSoC_V3_ISR
PSoC_V3_ISR:
   jmp    _v3int
   reti
这样就可以跟其他的中断一样使用了。
3楼的说的很好了!支持一下!

网友E:
3楼的说的很好了!值得大家学习,支持一下!

楼主(2009-12-24):
boot.asm中增加ljmp
org   18h                      ;VC3 Interrupt Vector
    // call        void_handler
    ljmp   PSoC_V3_ISR//增加的代码
    reti
新建.asm文件
include "m8c.inc"
include "PSoCGPIOINT.inc"
e ...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平安夜快乐

网友F:
平安夜都没出去玩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