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板子上各种电源以及LED灯亮度不够

楼主(2009-11-24):
请问板子上带了5V,3.3V,1.5V的电源的误差范围是多大,还有板子上的GND是准确的0V吗?

楼主:
还有做试验有一些LED会出现亮度不够的情况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是输出的是高还是低。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电源的误差范围可以看相应的稳压电源的手册,
led亮度不够的话,你先测测电压。

网友A:
怎么没话了?

网友A:
测得结果是啥啊

网友C:
就是啊!用电压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还有板子上的GND一般不会准确的0v,还有楼上说的很对,这样的问题用万用表测测就可以解决

楼主:
是想到的问题,不是有板子,呵呵,所以没发用万用表

网友A:
理解错误,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E:
亮度不够肯定是不够嘛

网友F:
亮度不够应该是输出低吧!

楼主:
是肯定是输出底,不是应该,呵呵

网友G:
楼主既然知道肯定是,怎么还问输出是高还是低

网友H:
板子上的GND一般都不会精确地为0

网友I:
那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J:
LZ的问题,是不是输出功率偏低造成的

网友K:
led会出现微亮是由于悬空的管脚在你没有明确定义高低电平或输出输入时会有较低的涌浪电平出现!一般应该避免!DSP里面有输入缓冲,就是避免这种现象的!

楼主:
嗯,我觉得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L:
那些管脚不是不用管吗?

楼主:
那些管脚不是不用管吗?
引用 网友L:

谁和你说的?!

网友G:
学习了,19楼高手

楼主:
21楼兄弟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是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楼主:
没人解释结贴了

网友A:
19楼说的也差不多了啊

楼主:
反正也没分……

网友B(2009-12-24):
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波动范围是很小的,
不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电流不够,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