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跑马灯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9-11-24):
不好意思,问题很简单让大家见笑了,自己想做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但做到跑马灯就遇到问题了,硬件很简单,LED灯共阳极接法,但MCU最小系统和跑马灯的电源是分开接的,而且没有共地,往P0口全部烧了0进去,LED还是不亮,请教大家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两个电源没有共地的问题? MCU是USB供电,跑马灯是5V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A:
。。。这电路没公共端啊,那还能亮吗?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两个电源的地要对接起来了

网友B:
没有公共的参考电位

网友C:
把图贴出来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D:
接地应该可以了

网友E:
啊?led那边的电源你怎么想要搞个独立的呢?电脑usb给的电压足够驱动那几个led的 我们做的实验板都是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