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能驱动多大的TFT屏?

楼主(2009-11-24):
请问LPC2478能驱动8.4寸TFT屏吗?
速度上有保证吗?
如果不能有别的方案吗?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看分辨率,和屏是几寸没关系,即便是3寸的屏,也有可能比8寸屏分辨率高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网友B:
速度上能否保证要看你要求的刷新速率

网友C(2010-01-05):
800X600刷新速率不知能不能得到保证?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