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电源稳压芯片

楼主(2009-11-24):
哪位高手可以给推荐一个时序驱动芯片(高速MOS驱动器),输出高电平可达到+40V,谢谢啦O(∩_∩)O~

网友A:
输入是多少,
要不没法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FPGA输出的时序,输入电压是在3.3V之内都可以,可有什么推荐的吗,谢谢啦O(∩_∩)O~

网友B:
这个太多了

网友C: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D:
你的输入是多大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