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口通信

楼主(2009-11-24):
单片机跟PC直接通信有哪些方式 为什么RS485要转成RS232才能用调试助手啊
485不能直接通信吗?

网友A:
单片机与PC机通讯,最简单的是用个TTL电平转RS232电平的芯片,接到PC机串口上,即可通讯。
PC机没有485接口,所以必须转换成232才可以。

网友B:
几米的短距通讯直接用232就可以了,485适合较长距离的通讯。

网友C:
回复 楼主:
PC机上面本身是232,与485接只能够转换了

网友D:
PC机没485  所以需要转换
现在USB盛行,也可以用USB转串口,不够有些调试还得用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