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CYPRESS浮点数据的传输(device-->host)

楼主(2009-11-24):
自己处理的图像数据是浮点型,在从USBhost端传入device时,由于USB 2.0的数据宽度是16bit的,而浮点型数据是32位,所以分为两次传输,在DSP DEVICE端进行相应的接受,重新变成浮点数进行计算,现在自己的问题处在了如何将计算好的数据传送给USB host端;

自己有参看USB测试例程中,如果单纯进行short int型数据上传host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自己现在的做法和接收端相同,也是分两次传送给PC端,通过SETUP中断上传,自己也有试过传送不同的浮点数,不过接受时,与原先要传送数据会有不同,当改动delay()时,值也会有些许变化,不知道像我这种应用都是怎么解决的,还希望能指教一二:)

P.S. device: DSP ti C6416定点处理器

楼主:
自己处理的图像数据是浮点型,在从USB的host端传入device时,由于USB 2.0的数据宽度是16bit的,而浮点型数据是32位,所以分为两次传输,在DSP DEVICE端进行相应的接受,重新变成浮点数进行计算,现在自己的问题处在了如何将计算好的数据传送给USB 的host端;

        自己有参看USB测试例程中,如果单纯进行short int型数据上传host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自己现在的做法和接收端相同,也是分两次传送给PC端,通过SETUP中断上传,自己也有试过传送不同的浮点数,不过接受时,与原先要传送数据会有不同,当改动delay()时,值也会有些许变化,不知道像我这种应用都是怎么解决的,还希望能指教一二

楼主:
up
自己顶下
现在如果计算循环增加,传回host端的数据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传输的浮点数为1.0时,得到的数据会有符号乱码出现,用其他的数据还可以
传回host端,自己使用的是USB的setup中断
不知道大家在DSP的USB接口传回host端,如果是浮点数都是怎么处理的,我做的是分两次传输,希望共同讨论,一起进步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蒙一下,是不是高低字节次序有差别,即,微机的高低字节与设备端的不一致。可以发一个数试验一下。

网友B:
有點深奧,不是很明白,不過還是漲了見識!!:lol

楼主:
close the issue
已经解决了,开始时是会有,应该是DSP,和USB 接口芯片对于浮点数的处理方式不同,跑完其他几行,是可以出来图像的,就是分两次传;
由于自己所进行的计算和所采用的算法都是大量的浮点计算,而自己手头上是一款定点的DEC6416,里面图像处理的库函数都不是关于浮点计算的,大部分都是针对32bit浮点数的,感觉有些不便了~

谢谢大伙的关注,希望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