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二鸟遇到新问题!

楼主(2009-11-25):
请看附图,Z是稳压二极管。设计意图是:当电源电压下降或者K切断的时候,MCU收到了低电平。
我正在调试这个电路。Z暂时用一段电线代替了。
遇到的问题是:K切断时,MCU的电平虽然下降,但仍不够低,为1.05V左右。
我在考虑减小R3,比如改成10K,甚至并联一个13K的电阻。但是又怕将来真的把Z装上以后,又有什么副作用。
哪位大侠能给我分析一下、壮壮胆?
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MCU?
准双向口,作为输入内部也有弱上拉,13k电阻太大以至于不能将口线拉到低电平。
应该减小R3,减小到1k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多耗一点电而已。

网友B:
Z取值正确的话没什么问题。
倒是你这个R2的选值让人捏把冷汗……
节约型社会也不能这样搞吧……

楼主:
Z取值正确的话没什么问题。
倒是你这个R2的选值让人捏把冷汗……
节约型社会也不能这样搞吧……
引用 网友B:

Z肯定小于 3-07 = 2.3V 的。
请问R2太大有什么危险呢?

楼主:
什么型号的MCU?
准双向口,作为输入内部也有弱上拉,13k电阻太大以至于不能将口线拉到低电平。
应该减小R3,减小到1k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多耗一点电而已。 ...
引用 网友A:

MCU是PIC12F508,电压3V。
当K断开时,三极管截止,三个电阻串联,因此增加R1、R2也同样可以压低MCU的电平。和减小R3相比,孰优孰劣呢?

网友C:
这个图,可以改R3到3V,接E极,并由E极输出往MCU的电平信号

楼主:
是改成这样?好像确实更合理了,不容易受电阻参数的影响了。

这个图,可以改R3到3V,接E极,并由E极输出往MCU的电平信号 iC921 发表于 2009-11-25 22:52

楼主:
怎么样啊,如果大家都觉得行,我就照7楼的意思改了!这可是要改板子的,恳请大侠先确认一下!多谢了!

网友C:
把R1改在Z的位置,可以省掉一个元件……由此进一步简化电路,R1也不要,只保留R2就可以了

楼主:
把R1改在Z的位置,可以省掉一个元件……由此进一步简化电路,R1也不要,只保留R2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没有R1,Z不是直接结3V了么?还怎么稳压啊?能否给个图?

网友D:
用npn的三极管阿

网友E(2010-01-07):
对NPN 改用三极管 ZD应该串在R1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