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两级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两级电压比较器后面的两个反相器是如何实现输出缓冲的,这两个反相器用两个CMOS反相器做可以吗

网友A(2010-04-07):
我觉得更应该叫输出驱动。 当然,最简单就是用CMOS做。

网友B:
改善信号的驱动能力,并且将总延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