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模块用的射频线参数:50欧是怎么解释?

楼主(2009-11-25):
请教达人,说射频线的阻抗是50欧是什么意思? 高频状态下?如果是高频状态下,那么是900?还是1800?

网友A:
50欧是通常(非差分)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此作为源和负载,必须与此特征阻抗匹配。这样一来,传输线中传输的将是纯正的行波。但一般情况下纯行波是难以得到的(主要是设计和工艺离散散性),通常会将驻波比控制在1到2之间(通常要求不超过3)。

对于理想的传输线,其特征阻抗是一个和频率无关的常数(如50欧)。但若考虑非理想性,则特征阻抗将是一个随频率变化的复数。一般情况下,品质优良的电缆和PCB板材所做的传输线都可以认为是理想的传输线。

网友B:
这个50欧是特征阻抗,你可以去找找阻抗匹配相关的**来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搜“特征阻抗”搜到的http://hi.baidu.com/buptee03/blo ... 2823f1b311c76b.html。有兴趣的看一下。

总结起来说,特征阻抗是一个微观量,它与传输线上单位长度的电容值与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的速度的乘积成反比。Z=1/C*U

网友A:
关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电”在传输线中传输,实际为电磁波在导线间的介质中传输,相对于自由空间传播的电磁波,此波被称为“导行波”——即由金属界面指导的行波。对于纯行波来说,其H和E成立关系:

    E = [(μ/ε)^0.5] H

其中 E 是电场强度,H 是磁场强度,ε 是介电常数,μ 是磁导率。通常称 (μ/ε)^0.5 为波阻抗,它反映了行波中 E 和 H 的关系(注意:通常的行驻波是由两个反向传播的行波叠加而成)。

采用波阻抗概念在分析传输线时有个问题,那就是与通常在电路分析中常用的电压和电流这样的“电路参数”不一直,且很难简单地与接入传输线的电路参数匹配。因此引入一个与波阻抗相对应的概念——特征阻抗,其值是传输线中某点“行波”的电压和电流之比(同样注意:通常的行驻波是由两个反向传播的行波叠加而成),具体表达形式为:

    ((R+jωL)/(G+jωC))^0.5

其中 R 为单位长线电阻(包括来回),G 为单位长介质电导,L 为单位长线电感,C 为单位长线电容,ω 为信号频率(角频率)。

特征阻抗源于波阻抗,它是波阻抗在其边界的整体表现。因此特征阻抗不仅取决于 ε 和 μ,还和传输线的几何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