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控制灯调压问题

楼主(2009-11-25):
新手没玩过可控硅,不知道这是个怎么的控制法??
光偶的2脚接ULN2003,ULN2003由单片机控制,这样在程序中控制LAMP灯的亮度有三档!!
那位前辈指点一下,很困惑
还有过零检测电路的做用是什么??

楼主:
过零检测的信号是有Q2的集电极IO10取!!
那位做过可控硅控制电压的帮帮小弟呀,不明白为什么,程序无从下手!!:dizzy:

网友A:
通过控制导通角实现调光。过零检测的作用是用来获得导通启始点。

网友B:
交流过零时,控制器开始计时,然后根据需要的亮度决定触发时间即决定亮度对应的触发角,触发后可控硅自动保持导通直到下一次交流过零时中断,如此反复,就是可控硅调相式调光的基本原理。

网友C:
通过导通角控制调光

楼主:
我的理解是:单片机采集到交流过零时,就分不同的时间去开启可控硅的导通,这样就是控制灯泡上的每个交流电半个周期的开通时间。这样其实就是控制交流电每半个正弦波周期的导通时间??
这样的话岂不是单片机老是要检测50HZ的交流电过零点??
搞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D:
想法是对的。检测50HZ的交流电过零点,然后根据需要的电压计算出控制角,用延时出脉冲

楼主:
这过零检测有没人说说呢???这个电路的IO10在过零时就有个脉冲!

网友E:
用PIC的CCP模块配合定时器很容易实现无级调压

网友F:
6楼理解正确,还要说什么呢?
单片机当然不必老是要检测50HZ的交流电过零点,使用一个外部中断更合适。中断程序根据需要给定时器一个初值,定时器中断控制晶闸管触发导通即可。
过零检测电路还可以稍加改进,将R4去掉C8减小或去掉,过零脉冲将更窄一些。

网友G:
过零检测,你还是先整成方波后检测沿吧。
用这种方式很不可靠的。

网友B:
楼主过零检测电路的参数不对,C8、R4都不需要,用欧姆定律计算合适的R1值即可。

网友H:
你把R7 改为可调电阻  你的可控硅 控制端接的光耦输出  那你的控制电压呢?、、

网友H:
ULN2003 是驱动芯片  可以驱动大电流的负载  你可以把ULN2003 一端接输出负载 另一端接单片机IO口 你单片机拉低  以单片机做吸收电流方式 减少单片机的损坏

网友H:
用单片机 你想要实现什么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本来就是基于MCU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提示!!

网友I(2010-08-03):
想来学学大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