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GPIO驱动模式

楼主(2009-11-25):
叶朝辉,华成英编写的《可编程片上系统原理及实训》种9.4节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种写到的GPIO的8种驱动模式各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改使用什么样的驱动模式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技术参考手册第6章6. General Purpose IO (GPIO)-(P103),可以看另外一个帖子下载:
技术参考手册-初学者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2701

楼主:
谢谢版主,先学习学习,缺陷是英文写的

楼主:
When the M8C reads the PRTxDR register addres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pin voltage
is translated into a logic value and returned to the M8C.Note that the pin voltage can represent a different logic value than the last value written to the PRTxDR register.
This i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to remember in situations such as the use of a read modify write to a PRTxDR register.
这段话具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