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16配置PWM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为什么半桥驱动,改变占空比只改变单独一路输出,两外一路不能改变,这样的话虽然不会上下管直通,但上下管输出完全不平衡,用这PWM有何意义?
是不是我哪里配置不对,请知道的指教下,对应配置程序如下:
     TRISB=~0X38;
     CCP1CON=0X8f;
     PR2=100;
     CCPR1L=20;
     PWM1CON=0X82;
     PIR1=0;
     T2CON=0X4;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什么叫 ‘两外一路不能改变’?

至于什么平衡不平衡,应该和电路有莫大关系。

楼主:
写错字了,呵呵不好意思
说简单就是调节占空比只能改变一路,另外一路不会改变

楼主:
半桥驱动上下管驱动波形不一致还能平衡么??

网友A:
请给出你的电路图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