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40cm远处,检测一个普通的内磁式喇叭的小磁铁怎么做

楼主(2009-11-25):
要在40cm远处,检测一个普通的内磁式喇叭的小磁铁(磁铁从喇叭里面拆出来了)。怎么做呀?

这个磁铁可能会以1m/S的速度运动

霍尔器件好像灵敏度太低了

网友A:
可用弱磁检测,不过对磁铁的摆放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若磁铁磁极方向不确定,那么就准备做三轴检测吧。

高斯计的检测探头就是用的霍尔,灵敏度在0.01~0.1高斯。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个方案?

网友B:
自己做一个空心大线圈,自旋转

网友C:
工艺方面比较麻烦,关键是是否值得这么做。高灵敏度的霍尔器件有,还有地磁传感器,都可以实现检测,灵敏度方面不是问题,但单一传感器的话灵敏度过高又容易误判,这就需要多传感器多轴检测,电路、软件和机架设计都有讲究,关键是无法通用,所以能不能做出来不是太大的问题,值不值得那么费心费力的去做就是个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