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DHL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9-11-25):
TE, ge, ic, ST, logic
我做的是一个6分频的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iv_6 IS
GENERIC( DWITH : INTEGER := 6);
PORT( clkin : IN STD_LOGIC;
    clkout: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c_div_6 OF div_6 IS
SIGNAL temp : INTEGER RANGE DWI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in)
BEGIN
  IF(clkin'EVENT AND clkin = '1')THEN
   IF( temp = 5 )THEN
    temp <= 0;
   ELSE
    temp <= temp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temp)
BEGIN
  IF temp < DWITH/2 THEN
   clkout <= '0';
  ELSE
   clkout <= '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做功能仿真时波形很正常,但是做时序仿真的时候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中间会有那瞬间的低电平呢,有人可以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A:
clkout不要用组合逻辑输出,用时序逻辑输出就OK了

  temp用组合逻辑做,clkout用时序逻辑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kout用时序逻辑电路之后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A:
组合逻辑由于各输入信号的延迟不同(到达门的时间不同),造成输出出现glich
  时序逻辑是D-Q反转,当然没有glitch.

  时序逻辑只要setup time 和 hold time 没问题,就不会出现亚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A:
LZ 别光顾谢,上分!

网友:
出现了毛刺,你可以在后面加一段消除毛刺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采用流水线设计思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你在用IF 。。。。。ELSE 时最好配对,如果没有,就会出问题,你要明白,你是在设计硬件电路,不是软件。在C语言中,这样一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2010-05-21):
那个是毛刺现象,你应该去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