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度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11-25):
请给个方案:
     有个步进电机,驱动频率300Hz,电阻84欧姆,外带减速机,成品大概每分钟2.75圈(叫执行器)
     该产品安装在一个更大型的部件上,安装完毕后,无轴引出(输出轴在靠近大型部件一边,无法附件任何其他辅助测量装置)
     测试要求:
     在没有办法附件任何其他测试装置的情况下,如何测量在步进电机在运行中的阻力(也就是检测大型部件中的设备中的卡滞情况)
     我想是否可以通过测量电流波形,感应电压波形来确定?
     同时如有该设备的请报价!

网友A:
可以通过测量电流

网友B:
换位思考一下:设备为什么会卡滞?小卡,中卡,还是大卡?
也许会有其他切入点

楼主:
卡滞的原因可能是在零件制造过程中形成,也可能是装配过程中形成。

楼主:
今天通过测量其工作波形,发现如下的变化:
    在空载的情况下是一种形态,在加载情况下是另外一种形态,逐渐加载,形态发生一些变化,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发生堵转,波形发生明显跳变。
    人是有办法识别波形的。可是如何通过单片机来识别是有点难度哦!
    这个问题将继续深入,欢迎跟多的人讨论

网友A:
可以通过测量电流,当电流大到一定时,认为堵转。精度不高,但一般可接受。在产品中已用

网友B:
简单点,粗糙点,弄个LM339四比较器,把电流采样信号适当处理后与预先设定的基准电压比较,4个比较输出信号分别对应一种形态(均为0或1值),单片机再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或者选用带A/D的cpu直接处理电流采样信号.

楼主:
不行,必须要识别波形的形态才可以的,否则是有些问题的!也就是要判断波形像哪种形状才可以,否则就不可以,可能会使用到比较复杂的滤波算法哦!

网友A:
为什么一定用波形?

网友B:
你把各种形态的波形照片传上来

楼主:
明天一定发上来

网友C:
LZ是做仪器设计的吧,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的。
好像步进电机的空载负载电流变化不大啊,一般步进电机采用的供电方式是恒流斩波式的。不过也有限流式的(电源效率很低),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我想,在做检测电路之前,应该先确定电机的供电方式。

楼主:
恒压方式供电,理论上说电流变化不大,实测结果如下:
    空载400mA,中等负载 450mA,大约在480mA就失步,完全失步在509mA。

网友C: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先做一个门槛电压,去除400mA以下的信号。再将400mA-500mA的电流变化信号经过一级放大,再经过RC缓冲滤波,使输出信号在0-5V之间变化。再将这个输出电压信号,加到单片机的I/O口进行A/D转换,即可读出该步进电机的负载状态。

网友C:
靠,又在做广告!

楼主:
波形如下

网友C:
你这是测的哪点波形?是3相6拍吗?是不是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