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景世纪推WSC2000 WSC2010 产品简介

楼主(2009-11-25):
TI, IO, AN, TE, vi
Description    ↘ To be competent for nowadays various video formats and creative display devices with different resolutions, WSC2000 is a versatile full-video-format converting processor. It provides high-quality display by using many video quality-enhancing features i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also provides flexible video format conversion.
   ↘ For it’s high-performance, high-integration, low-power-consumption easy-to-use and short-design-cycle, WSC2000 its total solution development kit ensures manufacturers’ time-to-market and helps them to satisfy customers’ increasing request at low-cost, with low power and other ample magnificent features.

Specifications
    • Built-in high speed MCU
    • Built-in graphic OSD
    • Built-in analog encoder with YPBPR/CVBS
    • Built-in CC/V-CHIP decoder
    • triple 10-bit Digital- to-Analog Converter(DAC)
    • Built-in 32 bit SDRAM controller up to 200MHZ
    • Support 1080p/1600*1200@60
    • 208-pin PQFP package
    • 0.18um CMOS process
    • Power supplier: 1.8V/3.3V
Multiple input formats
    • 576i/408i(PAL/NTSC)
    • ITU-R656/601/709 input video
    • RGB24 bit input up to UXGA
    • Digital 24-bit YUV/YCR CB inputs
    • 720p/1080i/1080p HDTV
    • Automatic input form at detection
Advanced video processing
    • Per-pixel motion adaptive de-interlacing;
Edge Enhanced Predicted Computation (EEPCTM)
    • Fully programmable scaling ratios
    • Frame rate conversion with patented
    • 2:2/3:2 Film mode detection with patented
    • 4:3<>16:9 aspect ratio conversion
    • Frame freeze
    • Color Space Conversion(CSC)
High-quality video Enhancement
    • Digital brightness, contrast, hue, and saturation control
    • Blue & Black level expansion
    • White-balance adjustment
    • Sharpness
    • Programmable gamma correction
    • Dynamic digital noise reduction
Video output formats
    • output resolutions include 480p、567p、720p、1080i/1080p@50、 1080i/1080p@60、 and VGA to UXGA
    • Encoder output CVBS/S-video/Ypbpr
    • Triple 10-bit DAC outputs RGB/YPbPr to CRT TVs with SVM
Applications
    • progressive Scan CRT TV
    • SDTV、HDTV、DTV-Ready
    • Video Converter

网友A:
深圳特力康科技有限公司
墙体震动感应探测器  TLKS-QZ-03

墙体震动感应探测器  TLKS-QZ-03
震动探测器是以侦测物体震动来报警的探测器,可以在非法人员通过凿墙、挖洞时发出报警,可以通过非法人员产生的震动发出报警。
深圳特力康震动探测器采用国际先进的光电震动传感原理,配合CPU处理技术,保障对防范范围的严密监控,防止任何敲击和破坏性行为发生。
震动探测器必需要安装在被保护物体上,需用螺钉拧紧安装于易感受震动的平面上,当一次剧烈震动达到报警阀值时,探测器输出报警信息,当未能达到报警阀值的震动连续发生多次时输出报警信息,最大限度减少误报。

特性
1、光电震动传感器,灵敏度可调节,低功耗;
2、安装方式灵活;
3、体积小巧,造型幽雅;
适用范围
1、        适合用于重要库房,如金库、弹药库;
2、        无人值守的银行柜员机、保险柜;
3、        墙壁、天花板、玻璃门窗等;
技术参数:
1、        工作电压 : 5-12V
2、        静态电流 : 50uA
3、        灵敏度:  0.1kg
4、        检测方向  :全向
5、        输出信号:电压值拉低在<1V(有需要也可以做成常开和常闭)
6、        工作温度 :-30℃至65℃
安装接线说明
1、        可以安装在保护物体表面;
2、        可以嵌入式安装,如预制在墙体内部,对墙体进行保护;
3、        在检测的地方钻孔上螺钉固定震动探测器。
4、        红线接电源正极,黑线接电源负极;
5、        蓝线接到监控主机的探测信号端子的正极,黑色接探测信号端子的负极;
注意事项
注意不要把线接反,不要进水,不要安装在有高频率的声音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