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3与SC16C554直接的总线缓冲芯片可以使用啥啊?谢谢!

楼主(2009-11-25):
ARM总线(AT91SAM9263)与SC16C554直接的总线缓冲芯片可以使用啥啊?谢谢!想扩展4路串口。

使用74LVC245的话主要是方向端不知道怎样控制,如果使用读信号控制的话,数据在读信号的上升沿采集,而读信号变为高电平后,数据就无效了(控制245方向端),这样应该会引起数据不正确吧?谢谢!!

网友A:
您好,我们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A:
EBD9263支持ST16C554

网友B(2010-03-20):
直接用3.3V的16C554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