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压基准源受影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25):
请问:用电压跟随器输出一个基准电压给运放同相端,运放的反相端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输入电流是50Hz交流,基准电压会不会受到影响呢?目前的现象是当输入比较大的电流,比如2.5MA以上时,基准电压就会有影响。基准电压是1.65V。如何避免基准电压受影响。

楼主:
现在贴上原理图。第一张是电压跟随器,第二张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运放采用单电源方式,5V电压供电。

网友A:
1、第二幅图中,RIC2 100R用来做什么的? 如果只是IV变换,那个电阻没用 。
2、输入交流信号,运放Vin-和RIC1 CIC1需要再仔细考虑。
3、VDD33A是3.3V 电源么? 用电源分压后的值作为参考电压精度肯定不高,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问题1:第二副图中的RIC2 100R一方面是做电阻匹配的,一方面是防止外接的电流互感器断路,因为输入的交流电流信号是经过电流互感器转换的,互感器变比是5A:2.5mA,稍后会传上这部分电路。其实是有6路类似第一副图的电路,就是说有6路模拟量输入,其中3路是电压,3路是电流,电压通过电压互感器,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转换成交流电流信号传给运放。但这个RIC2的电阻值还需考虑,图上的运放目前改为mcp6004了,阻值改为1000欧后,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只有达到6.5A才会对TG造成影响,准确的说,是当3相电流是同相位输入,就会对这个TG造成影响。不知道我的表达清楚没有。
回复问题2:运放Vin-和RIC1,CIC1是将交流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CH_IC就是送到单片机AD引脚,目前RIC1值没有问题,CIC1是用来补偿相位。RIC1和CIC1需要做哪些考虑呢,从哪些地方考虑?
回复问题3:VDD33A是3.3V电源,用电源分压后,用电压跟随器输出的电压做基准源,精度目前还是可以的,但就是不知道用电压跟随器做基准源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补充电流互感器部分的原理图,用来说明交流电流信号是怎么产生的。A,B,C三相电流只有同相位输入,并且大于6安以上时,TG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波形变化,周期也是20ms。这个电路是工频信号的,就是50Hz.个人认为是输入的交流电流信号通过RIC2 100R这个电阻串到TG上,造成TG不稳定。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B:
比较要命,你的基准到底在哪?接什么地方?如何接?

网友C:
此“基准”不准之原因非常简单:1)源头不准——电源(3.3V)受负载和供电的影响;2)跟随器负载拨动——自己看一下TG都接了些啥玩意儿。

特别提醒:别把跟随器看成是大力神,通常电源都不一定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准是通过电压跟随器输出的啊,只是我这里跟随器后面没有接电阻,假如接电阻,一般接多大的啊?基准电压接到后面运放搭成的电流转电压电路的同相端,请问接同相端是否也要串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TG接到运放同相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避免受交流电流信号影响呢?测过这个跟随器输出的电流,最多不超过2mA,应该带得动的啊

网友D:
我感觉楼主好像把问题想复杂了,同时也没有谈到应用的要求,如果后级电路对基准电压吸收的电流很小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将3.3V分压就好了,要求精度高,用431器件很简单,成本会下降,电路也少很多元件

网友B:
9# charlen 你的基准,不过是两个分压电阻。不太稳定的。受电源波动影响较大。

网友B:
一般地说,所谓的基准应当由专门的基准器件产生,如稳压管,或其它基准发生器,如TL431,AD***

网友B:
给你提供两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厂家:

ADI基准:http://www.analog.com/en/referen ... products/index.html
MAX基准:http://www.maxim-ic.com/products/references/

网友E:
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大电容

网友F:
我认为
主要问题在于U7C的接法 IC+的信号是对AGND 这个信号再加到同相或反向放大器 注意电阻平衡
跟随器那块虽然不怎么推荐 但是可以用

楼主:
感觉还是跟随器的驱动能力不行,现在换了一种方式,就是CT的二次侧并个小的电阻,30欧左右,将采样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后,后面借个比例放大器,放大到所需要的合适电压,传给CPU,就是在第二幅图里的IC+和反相端之间串个电阻,这里串个2.3K,然后RIC1换成10K,RIC2换成30欧,就可以了,不过觉得只是还是没有完全搞懂以前的问题,只知道跟随器的电压很热容易受影响....哎~~!

网友G:
你的电路问题很大,你那个RIC2 100R 的电阻应该接到地上去,因为你的电流有点大,把偏置接到地上别接到TG上就好啦

网友H:
运放输出容性负载太大造成自激了,即C14,EC10,

网友H:
U8D输出串电阻再接电容

楼主(2010-04-13):
谢谢,现在换用电阻+比例放大的方式,似乎解决问题了

网友I:
我感觉:是你第二幅原理图有问题的,tg直接接在电压跟随器输出端,运放输出/输入电流是一定的,电流转化电阻的电流直接流入运放输出端是值得考虑的。可以考虑改变直流偏置电流的方法,愚见

网友I:
你的电压跟随器是建立直流偏置电压,要求不高,是可以的,但是你放大系数没看懂的

网友J:
换成100R采样,偏置抬高比例放大电路就不会有问题了.
跟随电路最好不要这么用,批量生产在复杂环境下可能会出问题.
还有直接拿电源3.3V输出做基准,精度肯定高不了,最高也就能到0.5级

网友K:
用电压跟随器输出一个基准电压给运放同相端,运放的反相端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
从这句话看你只用一个运放,可从你2楼的图看你用了两个运放啊,上个完整的图吧。

网友L:
应该在TG和第10引脚之间加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所受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

网友I:
我想说的是注意电阻平衡,讲同向和反向输入端各上拉一个电阻至直流偏置。
CIC1是用来补偿相位。
---------------------
是低通滤波的
mcp6004 失调电压比较大,这点要注意

网友I:
电流转化电阻的电流直接流入运放输出端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话怎么讲啊?
为什么电压跟随电路输出端不能接电容的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L:
能不能详细讲解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