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磁波的危害问题

楼主(2009-11-25):
现在的无线通讯产品在办公和家庭广泛使用,如无线路由器,无绳电话,无线监控设备,手机,蓝牙。。。。。。 如此多的高频电磁波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高频信号的危害是非常危险的,我也从事一些高频产品的设计,不知道多强的信号对人体有多大的危害。人处在如此多的高频信号的空间里是否安全?高人可以发表一下看法,以便学习。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场强,不同频率的临界危害场强不同,这方面有国际标准,符合标准就不会有问题,至少近百年来的观察如此。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所谓的电磁波都呈现“波动性”,其能量仅取决于场强,和频率无关。另外单有一种场强(如E或H)还不够,那玩意儿不会伤人(就象头上悬着一块石头),具体可请教Poyting。但若频率进入到光的范围甚至更高时,那玩意儿开始变性——呈现出“粒子性”。这时候能量将由频率主宰,其杀伤性是非常厉害的(频率越高杀伤性越强)。

电磁波的产生源分两类:

1)电路(或天线)中的电磁振子。这只能产生微波以下的电磁波,离光的频率还有一段距离(最多进入红外低端)。
2)电子的能级迁越或核反应。虽然此类情况能产生危害性非常大的电磁波,但这样的“源”通常不可能处在于我们所说的常规电子设备中。

因此没必要过分的恐惧我们身边的电磁波,最多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些暖意而已。

网友C:
LS什么意思,好像现在的电磁波都没事了?

网友B:
LS什么意思,好像现在的电磁波都没事了?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说,通常所言的电磁波不会杀你于无形中(不会改变你的基因,但可能会灼伤你)。但若频率高到紫外以上(如常见的X线)问题就大了,那东西可能不知不觉地就篡改了你的基因。

网友C:
皮肤灼伤没事,如果打大脑细胞损坏就不能再生了。
听说电磁辐射还会导致白血病?
反正这玩意有危害,从事这个微波行业的国家都有劳保补助;
好像还会导致生女儿的几率大增。

网友B:
导致白血病的“电磁波”决不是“天线”所能发出的。

网友A:
生女儿几率大增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凡事有因,看你愿不愿意深究了,但大量的学习拓展足够的知识面和理解深度是必需的。

网友C:
真没事吗?每天用电磁波照一照,取暖吧

网友D:
事实上我们经常用红外线取暖器取暖,不也是没有什么损害吗?
电磁波对人体的损害我认为还是取决于波长,当然功率也不能太大

网友A:
电磁波从超长波到伽玛射线,泛泛谈其危害没有实质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所言“问题的关键是场强,不同频率的临界危害场强不同”。

网友E:
赫兹当年利用铜环的LC共振,接收附近火花机发出的电磁波,在铜环的缝隙处出现火花。

同时,赫兹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有太阳光照射的情况下,铜环缝隙处的火花会大一些。

光电效应跟量子有关,赫兹没有去深究这个问题,他的学生,莱纳德后来对光电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1905年获诺贝尔奖。

网友B:
光电效应曾经是物理学中的众多乌云之一,真正开始玩它的是爱因斯坦,他也是因为此而得诺贝尔奖(他的相对论太过超前和者甚少)。

由于光电效应中所激发的电子能量仅和光频率有关,而光强度仅影响被激发的电子数量。这和通常的电磁波理论大相径庭,便就成了当时物理学中的乌云之一。只是量子论(初期为唯象理论)出现后才得以解释。

网友E:
呵呵,19世纪末期,经典物理学的光辉殿堂已经建成。但是以太学说,黑体辐射及紫外灾难却挡住了金色的阳光。19世纪的最后一天,开尔文总结说:经典动力肯定了光和热是运动的两种方式,但是天空被两朵乌云笼罩了...

网友E:
今天,开尔文所说的这两朵乌已经散去,然而睛朗的天空并没有出现。暗屋质和暗能量正在挑战以当代屋理学为基础的世界的可观测性,EPR悖论的被证明挑战了因果论,宇宙蛋挑战宇宙大爆炸...

下一位科学世匠,何是问世?

网友F:
蚂蚁,上啊。哈哈

网友E:
我的神哦,咋这么多错别字。

楼上的小朋友,俺字都打不好,那能搞研究啊,了解一下还行。哈...

网友C:
很深奥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