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参变量是否可以指定存储区?

楼主(2009-11-25):
比如这样
void a(unsigned char xdata a,unsigned char xdata b)
{
//code
}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个是局部变量吧,
那就是分布在栈中
在栈中就要在运行时确定了,
由此,得出不可指定

网友B:
怎么样传递参数是编译器来决定的,用户不能指定。

楼主:
局部变量是可以指定存储区的比如这样
void a(unsigned char xdata a,unsigned char xdata b)
{
unsigned char xdata i;//这个就可以
//code
}

网友C:
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实现:Large模式。不过跟LZ的需求不太吻合。

楼主:
顶起来,看还有没有人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D:
lz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给内部ram省地方

网友E:
不太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此函数只有两个char型的参数,编译器会用寄存器传递参数,不会用ram传递的。

网友F:
比如这样
void a(unsigned char xdata a,unsigned char xdata b)
{
//code
}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引用 楼主:

你问的是啥编译器?

:Q

网友F:
给内部ram省地方
引用 楼主:

这理由不杂好!!:P

网友F:
传指针.
引用 网友G:

可以么?:o

网友H:
形参变量指定存储区有意思不?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有意思吧!!

很好玩............

不过有难度啊

也有可能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