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8与PC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25):
刚学这个片子,不是很熟悉,网上例子程序也没有,感觉应该和51系列的差不多,但是就是触类旁通不了,调试了很久都不能出来,全是乱码.故将程序贴出来,请教下熟悉的人,看看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出错了,谢谢!
void init_uart()
{
       //P3CR &= 0xF9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00 ; //SMOD=0;
       TH1 = 0xFB ;   //Baud:9600 fosc=16.6MHz
       TL1 = 0xFB ;
       IEN0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EA=1,ES=1;
       TR1 = 1 ;     // timer 1 run
       //TI = 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int8 ch)
{
      uint8 j;
      SBUF = ch;
      while (!TI);
      //for(j=500;j>0;j--);
      TI = 0 ;
}

网友A:
其实中颖网站上是有例子的,具体的地址为: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ip_down.asp?cat_id=32&;cat_name=8BIT FLASH MCU

供您参考!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出!

楼主:
多谢,我怎么没有找到呢,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就只有前面
TH1 = 0xFB ;   //Baud:9600 fosc=16.6MHz
TL1 = 0xFB ;
这里弄错了,我是按照51单片机的计算方法算的,中颖的跟51的不相同。
改为
TH1 = 0xF7 ;   //Baud:9600 fosc=16.6MHz
TL1 = 0xF7 ;
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解决了问题就好.

PS:问题解决了,请点击帖子上方的"我要结贴",结贴表示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