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4x存储器映射问题

楼主(2009-11-25):
TI C54x中,我用的是C5416,他们的存储器映射应该大致相通。
datasheet上说,当MP/MC=0时,也就是microcomputer模式下,DARAM4-7被映射到程序页1的18000-1FFFF空间。但同时又有当DROM=1时DARAM4-7又被映射到数据空间的8000-FFFF。

我有个疑问:当MP/MC=0时,同时又设置DROM=1,这个时候DARAM4-7到底是被映射到程序页1呢,还是被映射到数据空间呢?

请多执教!谢谢!

网友A:
***********************************************************************
DARAM4-7 are located in the address range 18000h-1FFFFh in program space. The DARAM located in the address range 18000h-1FFFFh in program space can be mapped into
data space by setting the DROM bit to one.
***********************************************************************
DARAM4-7物理地址在程序空间18000-1FFFF,
如果DROM=0,则DARAM4-7只能用在程序空间
如果DROM=1,则DARAM4-7可以用在程序空间,也可以用在数据空间,具体由.CMD文件分配。
///////////////////////////////////////////////////////////////////////////////////////////////////////////////
这是我的理解,你可以通过更改.CMD文件试试

网友B:
同意2楼,当MP/MC=0,DROM=1时,DARAM4-7被同时映射到了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但在.CMD中将程序段定义在DARAM4-7中,该DARAM4-7就不能作为数据空间使用,也就是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不允许定义在同一个DARAM块中,我记得datasheet上应该有写。

楼主:
好,我明白了。

感谢两位的热心,非常感谢,我在程序里面再试验一下,以加深印象!

网友C:
CMD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