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输入信号和放大器的Datasheet,如何计算出输出信号?

楼主(2009-11-25):
已有一个放大器的Datasheet,上面有放大器的输入脉冲时的上升响应曲线和脉冲截止后的下降响应曲线,另外已知一个宽度为200ns的脉冲,请问如何计算出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应该是用卷积,关键是如何卷积?

网友A:
这个还要考虑放大器的外电路,单靠放大器本身是不行的。

网友B:
用“卷积”首先必须是线性系统,大信号情况下通常系统已不能再视为线性。其次必须知道线性系统的δ窄脉冲响应h(t)(不是阶跃σ)。有了这些前提条件,才可能利用卷积解析此线性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

                        y(t) = ∫h(τ-t) x(τ) dτ

其中X(t)和y(t)分别为输入输出信号。

此类问题通常不会在时域上处理,而会将其变换到频域,因为时域的卷积变换到频域就变成简单的相乘。

                        Y(S) = H(S) X(S)

其中 Y(S) ,H(S) 和 X(S) 是 y(t),h(t) 和 x(t) 的频域变换(对于周期信号就是傅立叶变换)。

楼主:
能不能分析一下,用这样的放大器来放大此信号,信号会产生怎样的畸变?
因为信号从产生到结束才200ns,放大器还处在上升的阶段,所以会不会在200ns内,从时间0到时间200所对应的放大倍数不一样,这样信号的后段部分放大倍数大于前段部分,所以输出信号的脉宽会变大?
不知分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