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转换怎么实现,帮帮忙

楼主(2009-11-25):
某一条信号线上,常态为连续的“0”,此时对应输出“0

    这条信号线上可能会出现“101010……”这样的序列(不考虑10序列的长度,只要是10序列即可),现在要求从信号线上第一次出现“1”开始,对应输出“1,直到信号线上的信号回到常态连续的“0”时,输出才重新变化为“0,硬件上怎样实现?

    不要用单片机来做,因为这个输出信号就是用来控制单片机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SR锁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硬件计数器怎么样?

楼主:
2# chfirst 我也想过用触发器,当前状态=当前状态 或 前一个状态,这样似乎可行,可数电全忘了,还得翻翻书。
不过利用触发器,又得考虑产生CP,麻烦。

网友C:
LZ这个波形的难点在于能够预测出后续的连续低电平,在最后下降沿的时候直接跳变。俺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俺只能想到实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行了,是我的图没有画清楚。请问要如何实现啊?

网友C:
脉冲宽度没有任何限定范围?
1ns~1h都有可能?

网友D:
滤波———比较
当pwm信号处理

网友C:
另外我不太明白的是,你说
这个输出信号就是用来控制单片机的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此输入信号?

楼主:
另外我不太明白的是,你说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此输入信号?
引用 网友C:
直接控制单片机,这样的话,交给软件去处理,会增加CPU的负担,所以我想用硬件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稳态触发似乎能做到

楼主:
脉冲宽度没有任何限定范围?
1ns~1h都有可能?
引用 网友C:
1占1秒,0占4秒

网友E:
rc滤波一下吧

网友F:
脉宽那么宽,单片机自己处理很简单了,根本谈不上占用CPU时间

楼主:
脉宽那么宽,单片机自己处理很简单了,根本谈不上占用CPU时间
引用 网友F:
硬件解决当然更好啊。

网友F:
你家硬件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