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下面是hart通信的电路,我现在不明白当MCU把数字信号通过AD421转换成模拟信号以后,在进入A5191hart调制以后又进入到了AD421中,那么所形成HART信号是怎么与外界电路或者说是上位机通信的?比如说是从那个端口发送出去的?

网友A:
在电流环上调制了。对端也要有这样的设备才可以接收。

楼主:
如果说现在需要传输一个数据,是不是先控制AD421生成一个4-20mA的电流,然后这个电流由AD421的LOOP+输出到A5191,A5191接受到这个电流以后,将我们需要传输的数据转换成FSK加载到这个电流上,然后又输出到AD421,AD421则把这个信号又通过LOOP+传输到环路上?而当这个信号流到下一个HART设备的A5191的LOOP+端口后,A5191进行检波,发现FSK信号,然后进行调制,通过串口把数据接受到他的内部?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另外我在一论文上看到上面这么说:“AD421通过串行接口接收现场仪表内部MCU 传送的数字信号,转换成 4 ~20mA电流输出, 输出主要的测量结果。”
有些疑问,他说把测量结果转换成4-20mA的电流,输出,但是A5191的作用是对FSK信号的调制解调,如果说把测量结果转换成电流信号,对方只有用AD才能接收到信号呀,而不是HART了,看的我有些迷糊,因为是新手,还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手册上的调制图形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说现在需要传输一个数据,是不是先控制AD421生成一个4-20mA的电流,然后这个电流由AD421的LOOP+输出到A5191,A5191接受到这个电流以后,将我们需要传输的数据转换成FSK加载到这个电流上,然后又输出到AD421,AD4 ...
引用 楼主:

作为HART从,HART部分和AD421可以理解为并联的关系,并联在loop+和loop-。也就是HART部分和4-20mA模拟部分是平等的关系。

网友B:
另外我在一论文上看到上面这么说:“AD421通过串行接口接收现场仪表内部MCU 传送的数字信号,转换成 4 ~20mA电流输出, 输出主要的测量结果。”
有些疑问,他说把测量结果转换成4-20mA的电流,输出,但是A5191的作 ...
引用 楼主:

HART技术本身就是利用原来的模拟线路,再不影响原来模拟信号的前提下,实现数字通讯的技术。如果你想采集4-20mA信号当然可能需要AD转换,但只是想实现HART通讯则大可不必。

楼主:
还是有些不明白那比如说现在有2个设备之间互相进行HART通信来控制对方,也就是说两个设备相对于对方来说都具有主从关系,假设2个设备是A和B,现在要通过A来控制B,首先A控制AD421生成4-20mA的电流通过LOOP+输出在环路上,然后从他自身的A5191的LOOP+那个接口端进入,而A5191把控制信号调制成FSK信号,加载在4-20mA的电流上,从TO AD421端口输入到AD421上,AD421在把这个经过调制的信号从LOOP+输出到环路上(这时的电流信号就应该是加载着FSK控制信号的HART信号了?),当这个信号流到B设备的A5191上的LOOP+端口后,被B的A5191接收并进行检波,解调上面的FSK信号,输入到B设备的MCU中,实现对B的控制,而B对A的控制也是如此,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此外,这里所谓的环路,指的是2个设备之间构成的环路,还是2个设备自身各有一个环路,然后在通过1个端口把A和B的环路连接起来?
另外我最大的疑问是,A设备发出的4-20mA的带有FSK信号的HART信号,
从A设备的什么地方发送给B的
1,是直接从A设备的A5191进入到B设备的A5191?
2,从A设备的AD421的LOOP+进入到B设备的A5191?
B是从什么地方接收的
1,从B的AD421的LOOP-端接受到以后在经过他的LOOP+端发送出去给B的A5191
2,直接从B的A5191进入的?
就是说他的信号在传输中是怎么一个过程,不太明白…………

楼主:
作为HART从,HART部分和AD421可以理解为并联的关系,并联在loop+和loop-。也就是HART部分和4-20mA模拟部分是平等的关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并联在LOOP-和LOOP+该怎么理解,能具体说明下吗?谢谢

楼主:
另外“LOOP-和LOOP+分别是电流环路的2个端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就是说A设备的信号从LOOP+输出进入B设备的LOOP-,而B设备的信号从LOOP+输出到A设备的LOOP-,从而构成一个环路?

楼主:
原来这个样子,明白了,谢谢两位的指导!看了两篇论文,竟然写的不一样,把我弄糊涂了……

网友C(2010-03-09):
留个位置,过段时间要用

网友D(2010-09-16):
探讨啊。QQ:137501217

网友E(2010-11-04):
知识到用的时候才手忙脚乱。

网友F(2011-01-31):
请教,能否不用AD421进行hart调制信号耦合到电流环路上呢?qq:1090097188

网友G:
可以的呀,你就借鉴ad421内部的原理即可。

网友F:
比如AND8346-D.pdf中第17页电路方案中的电压跟随器ic采用什么样的芯片呢?举例来说,单电源运放可以吗比如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