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特的usb转RS232串口线可以与51单片机通讯么?

楼主(2009-11-25):
1、现在笔记本很少有串口了,想用usb转串口线与51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这种方式可行么?

2、与直接用PC机的串口与单片机通讯在程序实现上有差别么?

3、串口线一般多长?

网友A:
现在多数都是usb的  可以用 我的就是  不过要对应的驱动 装一下就可以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力特是可以的

网友C:
注意电平,USB转串口线出来的是RS-232电平,单片机的串口引脚是COMS/TTL的要加MAX232芯片

网友D:
要配合max232可以实现usb转串口。

网友E:
肯定可以的,  电平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