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续IO口怎么输出7led显示

楼主(2009-11-25):
大家好:   小弟初学KEIL,看到很多流水灯例子都是用连续的IO,比方:P0,P1等,   由于PCB布线的原因,不连续的IO(比方说:7LED用到的段为P1.5,P1.6,P3.7,P1.7,P3.4,P1.4,P1.3)通过什么方法(也就是像操作P1口那样)输出7LED数码管显示呢?谢谢

网友A:
使用锁存器,整体锁存输出!

网友B:
LED_Val = xxxx;  //要显示的数据
{
    //笨方法输出
   if(LED_Val & 0x01) P1.5 = 1;else P1.5 = 0;
   if(LED_Val & 0x02) P1.6 = 1;else P1.6 = 0;
    ........
}

网友C:
一位一位的设置了

网友D:
位拆分就是了。

网友E:
分成P1和P3两次操作。

网友F:
连续写七条指令控制led就可以了。

网友G:
最笨的办法往往就是最有效的。

开个缓存,一位一位送

网友E:
这个-------到底调整线路好还是改变程序好?

网友H:
我觉得改软的比较好,改硬的要花成本的,更费时间

如果用模拟软件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I:
LED就无所谓了,一位一位的送不影响显示效果的。

网友J:
就是啊
改程序多简单
改板子多费事

网友K:
宏定义,写程序时就不用考虑端口了.

网友E:
我说的不是要改硬的!只是修改电路图纸!

网友:
当然就软的好啦,又不是啥麻烦事。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还凑不到一个完整的端口的,比如这个端口被晶振抢了两位,那个端口被AD占了几位,还有I2C、SPI、串口、外部信号中断、PWM……

网友L:
做一个子程序,对读数进行移位操做,51很容易实现,PIC,AVR比较麻烦点,但是思路都差不多

网友M:
一位一位的设,然后延时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