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接收头有哪些主流厂家?输出需要decoder吗?

楼主(2009-11-25):
如题,成品红外接收头输出可以直接进处理器吗?普通IO和UART/IrDA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只要有单片机,软解码都不成问题。

网友B:
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建义接外部中断口,解码软件在中断中实现

网友C(2009-12-26):
可以,做串行通信接受都没问题

网友D(2010-04-01):
最高传输速率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E(2010-08-10):
万州光电,主流红外接收头生产厂家。台湾的亿光,价格贵了些。

网友F:
淘宝上买过HX1738,不到1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