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45BL的读写数据速度问题

楼主(2009-11-25):
近期用FT245BL开发一套USB的编程器;
但发现用其提供的D2XX库函数编程时,读写数据的速度只有1ms;

我用的是FT_Open、FT_Write、FT_Read和FT_Close函数;
上位机用FT_Open打开USB后,然后用while循环去调用FT_Write函数不停的向下位机写数据,发现RXF#引脚出来的低电平的间隔为1ms;

不知有哪位大虾知道该芯片的最大通讯速度是多少?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其读写数据的速度?

楼主:
不知有哪位大虾知道答案,不知道的也请帮忙顶一下,急!

网友A:
不至于吧;
和FT245 FIFO接口连接的是FPGA还是MCU? 若是MCU的话,会受到MCU的影响;

你是不是调用一次FT——WRITE函数只写一个字节?  你尝试一下一次写入很长的数据,比如64K, 512K, 你就会发觉速度快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我会尝试一下;
FT245接口连接的MCU;
我是用上位机调试的,上位机是用while循环不停的调用FT_WRITE函数发送,不过每次是发送1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