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产品老化时间怎么确定

楼主(2009-11-25):
我是做汽车电子产品的,我们的产品在装外壳出厂前都要进过老化,公司里对老化时间和作用有很大分歧。
请教各位:老化时间一般是怎样确定的?老化有哪些实际意义,会缩短产品的寿命吗?谢谢!

网友A:
老化 就是 为了产品 的质量,建议你一个状态 两个 小时到 四个小时。

网友B:
老化会缩短产品的寿命,但很有必要,具体时间,看你们什么具体产品来定。

网友C:
电子器件通常有一个“微笑”曲线,即在初始阶段损坏率较高,如果过了初始期则通常要到其寿终正寝之日才会玩完。“老化”就是使器件尽快度过初始期,使早期损坏的器件尽早淘汰。老化的时间视具体器件和加载功率不同而异。

网友D:
电子器件通常有一个“微笑”曲线

有详细资料吗?想好好学学它们的微笑~

网友D:
好象开讲一下“微笑讲堂”也不错……

网友E:
浴盆曲线    好像72小时高温 相当于三个月。

网友D:
浴盆曲线
哈,见识了,……又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F:
电子产品的设计,是要设计者提设计标准的,依据你的设计要求再套国家的环境实验标准,为满足国标,产品设计者要提出的老练方案,主要考虑的方面为工作温度、湿度、沿海的盐碱防腐,象汽车中央处理控制器,还要考虑防震设计、供参考,要检索国标

网友F:
产品老化的意义要明确,就是为消除电子产品的早期失效问题,失效率曲线,就是7楼所说的浴盆曲线 ,80年代我用过电子工业部的电子产品可靠性估算手册,90年代还用过一本广州5所编的电子产品失效率手册,供参考

网友D:
楼上高手。
有没有可以上传的资料或者开讲开讲?

网友G(2020-05-24):
引用 网友F:
产品老化的意义要明确,就是为消除电子产品的早期失效问题,失效率曲线,就是7楼所说的浴盆曲线 ,80年代我 ...

你好,我也准备做老化试验了,请教下广州五所编制的电子产品失效率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尼,可否发我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