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

楼主(2009-11-25):
请教:步进电机从给它一个脉冲到它运动到相应的位置,所需的时间是多少?是毫秒级还是微秒级?应该和它可以响应的最高脉冲频率有关系吧?

提问原因:步进电机配编码器和解码器后,给步进电机脉冲后立即读解码器输出并不会得出正确的数据,感觉并测试约有2ms的滞后,个人感觉是步进电机运动响应的问题

网友A:
当然,任何运动都需要时间,而速度多快取决于你给它多大的功率,才能获得多大的加速度。

至于“所需的时间是多少?”,任何机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微秒级。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压是固定的,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调节电流。每个电机和驱动器都有个频率上限,频率太高的话会失步,甚至堵转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老X前辈;我跟厂家简单勾通过,人家说电机最快可以运行在10KHz的脉冲下,那我的理解就是电机的响应就应该在100us以下,否则在10KHz的脉冲下肯定失步,是不是还是一个功率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解码输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滞后呢,能不能给个原因?谢谢先

网友B:
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往往是电机以低速启动,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速度加上去。你假如直接给它很高速度的话,它会堵转的。假如你的驱动器功率足够的话,不要考虑是功率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步进电机是没有编码器的,伺服才有编码器。一般是光电的

网友:
ls的做销售也够辛苦的,到处都见到你的牛皮癣。不赞成用编码器,因为它丢步了你也处理不了,好好处理好加速度才是真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样子求人不如求已啊,俺接着搞吧还是

网友:
不知道LS的这芯片比伺服有什么优势呢,价格?精度?速度?有些场合用步进是为了它的及时性,你的PID不知道有滞后没

网友:
为了你这片子步进电机还要加一个编码器,分辨率也直接影响精度,估计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伺服便宜。你这芯片对接收到的位置信号不是立即执行的,需要进行运算处理后再执行,我的理解是有滞后,对吗

网友C:
微特电机 有了解的很相信的人士吗!!  我急需这方面的东西!!320 300电机!

网友D(2010-01-13):
不错哦 长见识了 谢谢昂贵

楼主:
水平不济,零零散散的搞了这么久了,也没弄清楚延迟从哪儿来,还没想到怎么绕开这个延迟,晕哪

网友:
编码器和步进电机的反应速度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一般的编码器两三百K的频率没问题,步进电机一般10K以下都很好使,所以都是us级别,跟你那个2ms差太多

楼主:
是啊,怀疑是细分惹的祸,空下时间来试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还知道自己在这里发了个帖子,知道回来看看;P

网友:
国产的电机还算好使,一般都是驱动器不咋地

楼主:
呵呵,其实俺经常来看的,只是您和另外一位仁兄闹得那么热闹,俺不敢随便说呀

网友:
呵呵,搞销售的也不容易哈

网友E:
步进电机真是博大精深啊

楼主:
谢谢楼上帅哥的书,俺都从您那边下过呵呵,谢谢了

楼主:
昨天又拿示波器看了下单片机口输出的脉冲和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由于示波器只能有两个通道,所以只看了编码器的1相输出,发现1/8细分时的“滞后”约1ms,全步时的“滞后”从200us到700us不等,除去编码器另1相先变化的原因外,全步时的“滞后”倒还过得去,但细分时就不理想了。
还有个现象是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每隔7个脉冲就有1个脉冲比较大,全步时不太明显,细分时大脉冲持续的时间和7个小脉冲的持续时间和 快要相等了
看样子今天还结不了帖啊,问题啊~~

楼主:
补充下,电机驱动芯片是A3977,编码器是HCTL-2016,光耦用TLP280-1,单片机PIC18F2580

网友F:
补充下,电机驱动芯片是A3977,编码器是HCTL-2016,光耦用TLP280-1,单片机PIC18F2580
引用 楼主:

能把你的光耦的电路贴出来嘛?我一直有个问题

楼主:
原来楼上兄弟关注这么久了啊,呵呵,俺的失误

网友G:
so easy的图还有啥问题?呵呵

楼主:
问题肯定不是在这儿,我昨天还拿示波器看了,输出的延迟绝对在20us以下

网友H:
关注的人很多呢。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都说几句,就算说不到点儿上有个提示俺也好下手啊

网友I(2010-04-16):
国产的步进电机也是不行的,启动时的速度根本提不上来,以前在一工业缝纫机上见过差见,原来是用三洋的电机坏了,换了个国产的一上来就堵转了。这种东西跟国外的比还真是有差别的。还需努力。

网友J:
ls买现成的驱动器?如果是那就是驱动器本身问题。另外编码器信号有没有什么延迟环节?

网友K(2010-05-22):
直接用示波器挂电机的输入,,挂编码器的输出,,就知道了啊,,测的地方最靠近电机,,没加电路处理的地方,,编码器不好测的话就自己搭一个电路,,测电机的反应速度~~多测几个电机,,包括品牌也换换~~

网友L:
关于步进电机的滞后:

1、脉冲编码器的输出延迟  Td = 2Π/(4ωN)
对于国内流行的2500线编码器,如果转速为3000转/分的话其延迟时间不大于2uS。如果是30转呢,这个时间就会达到200uS。
上述情况是在编码器初始相位差最大的情况下计算的,如果初始相位很小,则无论在多高转速下这一延迟时间都有可能接近0。

2、任何惯性系统在激励开始到动作完成都回有滞后。
抛开复杂的自动控制理论和拖动基础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物理学公式就能解释这一现象:
S = (1/2)at^2
F = ma

如果系统位移确定(可以认为是编码器一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2Π/(4N)
那么延迟时间 t = SQRT(2S/a)= SQRT(Π/(aN)
----------只与加速度a有关系

而加速度 a = F/M
分解其中F 中包括的动力矩 Fd 和阻力矩 Fr:
a = (Fd - Fr)

这里面转动惯量M (似乎应为J,记不清楚了,用质量代替也应该能看懂) 可以计算出来,其中电机厂家都提供转子惯量。

动力矩Fd可以参照电机厂家提供的额定电流下的矩频特性曲线------不要只了解静力矩,这个参数意义不是很大,步进电机超过600转/分以后转矩急剧下降,一般1200转/分的时候只有初始力矩的20%左右。

至于阻力矩,与整个系统传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摩擦系数和负载大小有关,计算起来十分复杂(据我了解,目前应用计算方法确定这一参数的人很少)。

3、一个给定的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从启动到指定位置的时间,不只与加速度有关,还与在指定位置的运行速度有关,假定距离很短,系统不仅要升速,还要降速,否则系统会有很大的过冲(俗成步进电机的越步)。即使是交流饲服系统,这一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交流饲服系统有很强的过载能力,就算你的控制算法极为优秀,但像冲击钻一样的运动过程是大多数应用都难以承受的。因此,一个系统对于阶约激励的响应速度,是评价系统优劣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

楼主:
直接用示波器挂电机的输入,,挂编码器的输出,,就知道了啊,,测的地方最靠近电机,,没加电路处理的地方,,编码器不好测的话就自己搭一个电路,,测电机的反应速度~~多测几个电机,,包括品牌也换换~~ ...
引用 网友K:

测的时候基本是这样测的

楼主:
谢谢bald,学习了;只是现在还轮不到解决这个问题,先绕开走!
还是谢谢各位了,没想到贴子还在:)